初学

楼主(2008-10-21):
在人机应用中如何使用编程使画面进行变换?能够实现不?台达人机与三菱PLC,希望能够有个例子。

网友A:
1.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里,设置【系统控制区域】的起始地址(长度应该根据需要设置为非0),如D0:
2.在PLC程序中将画面号传送到D0就能够实现画面的自动变换。
3.参看说明书: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