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08-10-21):
我以前安装过GX Developer 8.52中文版的编程软件,但现在还是用原来的软件包安装,程序总是不能初始化,请高手指点迷经!!!!!

网友A:
1.你的电脑系统有无换过?
2.你的软件是否完全卸载后安装的?

楼主:
系统换过,现在是SP3电脑公司V9.0版的
已经完全卸载了: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GX Developer 后从新安装ENVMEL 后再安新的编程软件结果还是不能初始化

网友B:
清清注册表

楼主:
多谢,已安装上了!

网友C:
那楼主你是什么原因装不上的啊

楼主:
我也不清楚,我只是安装了PX完全版的,再GX Developer7.0版的就OK了
没有使用GX Developer8.05

楼主:
以前那个PX系统不行,看压缩资料的图标都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