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1):
如题,AD,QD模块有没有参数设定软件?

网友A:
當然有,而卻兩者的應用軟件不一樣的!

网友B:
这些软件在本论坛内就有。

网友C:
有啊!本论坛就可以找到。

网友D:
这里有:   http://www.ymmfa.com/bbs/thread.php?fid-56.html

Q系列PLC的各种模块的设置软件

网友E:
一个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