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8-10-22):
我读出的程序,Y16总是在复位的状态。问什么读程序,程序读不全。

网友A:
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B:
不懂楼主的意思。看楼主的程序里面有时间限制,楼主可以监视一下m601和m602是不是接通了。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谢谢,我来看一下

楼主:
m601和m602不接同,Y16还是在复位状态上

楼主:
Y16总是在复位的状态

楼主:
请问ZXC6688,为什么Y16一直在复位状态,就是Y16不的工作。

楼主:
我一直以为程序读的不全

楼主:
当我程序读完了在接上,触摸屏提示密码,我输了541611后,触摸屏就能工作了,发现Y16输出点没工作,看了程序Y16一直在复位状态。

网友C:
(发问者杨婷)三菱PLC1S控制松下伺服电机怎样编程(发问者杨婷)
三菱PLC1S控制松下伺服电机
一个控制开关控制四个动作
笫一次开--伺服正转半圈停
第二次开--伺服不转
笫三次开--伺服反转半圈停
笫四次开--伺服不转
-----END
为这个编程已看过好多程序样例 但都没合适
希望有高手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