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的问题

楼主(2008-10-22):
各位网友,最近拿了一台古董级三菱FX2-24MR 型号的PLC,面板上没有程序启动/停止的开关,但输入端有RUN和STOP的端子,我从COM端子接线到RUN端子,程序依旧无法启动,面板RUN灯也不亮,求助各位大佬,我怎样才能启动程序?

网友A:
您可以使用M8035,M8036來強制運行PLC,如果還是不起作用,那么這臺PLC有硬件問題了~~
---| M8000|----------------------------(M8035)
|——————(M8036)
以上~~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B:
(发问者杨婷)三菱PLC1S控制松下伺服电机怎样编程(发问者杨婷)
三菱PLC1S控制松下伺服电机
一个控制开关控制四个动作
笫一次开--伺服正转半圈停
第二次开--伺服不转
笫三次开--伺服反转半圈停
笫四次开--伺服不转
-----END
为这个编程已看过好多程序样例 但都没合适
希望有高手帮帮忙

网友C:
给你一个建议不知行不行,你可以用计数器来控制开关次数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D(2009-02-22):
3楼楼主说的有可能行!

网友E:
fx2 的运行隐藏开关在面板下,你卸开就直到了。我们有个80MR里面的电池爆炸了,这才发现运行开关。

网友F:
把古董级三菱FX2-24MRPLC 接线段图片传上来看看 你可能接错线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尽快把图片传上来。

网友G(2009-04-11):
fx2 的运行隐藏开关在面板下,你卸开就直到

网友H:
是呀 就在面板里 我也有两个FX2的 用RUN端子也可以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是呀 就在面板里 我也有两个FX2的 用RUN端子也可以呀
15楼:请教RUN端子怎么用呀!我的FX2PLC RUN\STOP开关打到RUN,RUN端子必须得电PLC才能运行?

网友J:
舍弃,该2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