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2):
在启动时提示为: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多这样的??还是这3U就不支持仿真呢?

网友A:
没有试过,但其他系列的都支持仿真

网友B:
仿真軟件版本?7.11以下版本不支持Fx3U的仿真。
  • 下载积分:+2(si.yan) 感谢回答,学习

楼主:
    那再请教用7.11以上版本肯定行吗??

网友C:
    试了才知道,有些破解软件问题多多

网友D:
    是软件版本不支持FX3U的仿真,要安装高版本的才行。

网友E:
    引用第3楼wenrong于2008-10-22 17:28 发表的 Re:在此请教各位我用GX Developer编好FX3U程序,想仿真一下,结果编程软件提示不能 .. :
    那再请教用7.11以上版本肯定行吗??

    那就要换成新版本试试,看结果。

    引用第4楼bnm于2008-10-25 20:09发表的 Re:在此请教各位我用GX Developer编好FX3U程序,想仿真一下,结果编程软件提示不能 .. :
    试了才知道,有些破解软件问题多多

    没办法喽,这些东西就是要不断的试,直至成功的那一刻。经验积累下来才能学会。

网友F:
    7.16英文版的可以,我试过
  • 下载积分:+1(si.yan) 试过不太喜欢英文的

网友G:
    没装仿真软件也不能起动的

网友H:
    GX Developer 8.52  +  Gx Simulator 7.16
    测试过可以仿真
  • 下载积分:+3(si.yan) 同样安装了,学习了

网友I(2009-03-12):
    GX Developer 8.52  +  Gx Simulator 7.16
    测试过可以仿真的

网友J(2009-05-10):
不知道问题解决没有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 以前是可以的 重装了系统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特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