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刚发GX Developer Version 8.34L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的帖

楼主(2008-10-22):
本人第二次安装GX Developer Version 8.34L软件,新建工程时出现(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的对话框),第一次安装是没有问题的,在二次安装过程中监视功能都是没有选择的。本人前经安装过GT Designer2和GT sinmulator2都安装过各自的通用软件EnvMEL,触摸的软件因压缩文件有问题不能用,仿真软件没问题可用,在第二次安装GX Developer Version 8.34L软件时,安装EnvMEL过程中提示已经安装了最新的EnvMEL,就是安装不上GX Developer Version 8.34L自带的EnvMEL,本人想可能是这一问题引起的,本人是新手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请各路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把软件卸载后,重新安装。如果不行,你将杀毒软件关了再试试

网友B:
实在不行,清理一下注册表

楼主:
我试过卸载了还是不行,不只一次是重复了几次都不行,修改注册表我还没有试过,怎样修改法?多谢指教。

网友C:
楼上朋友,在操作系统命令提示符里输入regedit.exe,点回车键,打开注册表,在注册表中找到MITUBISHI的项,然后将其删除,再装。

网友D:
四楼的做法正确,我就遇过此问题,后来就是将注册表的三菱项删掉再行安装OK.

网友E:
先不要勾選"設置工程名"這一項看看!

网友F:
请看此贴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222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高手的指教,问题终已解决了,是按三、四楼朋友提供的方法解决,我把注册表里的所有三菱的注册信息全给删除后重新安装,再次多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G(2009-03-01):
这个版本不好用,我也是这种情况.我把他卸载了,换成了原来的版本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