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

楼主(2008-10-22):
你好!!!
请问版主GP337的触摸屏同OMRON CQM1H的PLC连接线是怎么焊接,能指点下吗?在下先谢了!!!

网友A:
给个附件给你好好看看!

楼主:
多谢版主!
不知谁缺德,把那机上的那通讯线拔断了,搞得机器停了几天,不知道怎么接那条线,PLC这边就3条线,就是2号3号和6号角,触摸屏这边我不知道怎么接
请个位帮忙指点下!!
wuqiabin

网友B(2008-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