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2):
三菱FX系列PLC
步进指令里
STL
SET S0
SET S1
SET S2
大概是这个意思

不断的置位,S0的先动作,然后S1、S2等等
当工作到S2时,S0、S1还在置位状态的吧,是不是满足条件的话,S0、S1也工作的吧?
希望有高手讲讲其中的道理。

问题形容得不是很专业还希望谅解。

网友A:
步进指令啊,兄弟,就是当条件满足是把目前的状态转移到下面的的状态,前面的状态自动复位了,当然被SET置位的状态除外,其他都会自动复位了.
那就是说步进指令下,只有被置位的工作,其他的都不会工作了,也就是说,步进指令中,有且只有能在一个工作了?

网友A:
比如这个程序当中,当条件转移到S21时前面的Y0自动复位.Y1的除外,因为被置位了.Y1和Y2都为1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yjp-gyl) 热心助人!
  •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www.xmohm.com

网友B:
    初学者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网友C:
    楼主我无话可说,像这样的资料上了和没有上没有什么区别。

楼主:
    6楼的是新手吗?
    看好了是求助贴,是找人帮助解决问题的,不是上传什么资料的。
    对你的回帖,我也无话可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GX7.0的编程软件,用该软件好像不能对步进指令编程,只要一输入STL 指令就直接跳到输出位置去了,相当于STL变成输入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见附件),请教各位老师,谢谢!我用另外一种软件:SWOPC-FXGP/WIN-C就可以像2楼那样显示了,是不是用GX7.0不能对步进指令编程? [attachment=14192]

    GX软件编的就是这样。STL后的指令就是连接在这个STL上的。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F:
    用梯形图也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