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2):
[DTO H6 H0 R10 K1]

请教高手这个指令怎么解读啊,文化水平有限,手册看不明白,还望高人详细解答下,谢谢了~~

楼主:
我只知道都数据写入,怎么个写入法呢,还望高手不要吝啬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A:
引用楼主kkk1234567于2008-10-22 19:57发表的 请教高手DTO指令解答问题~ :
[DTO H6 H0 R10 K1]

请教高手这个指令怎么解读啊,文化水平有限,手册看不明白,还望高人详细解答下,谢谢了~~

將R0~1的內容寫入特殊模組編號H6,的記憶體位置編號H0內.
模組編號要查你PLC的I/O配置,記憶體位置編號,要看你用什麼模組才可得知,这个指令的功能.

楼主:
排列顺序是这样的

0电源模块Q64P
1CPU:Q06H
2通讯模块:QJ71BR11-C
3 模拟量输入:Q68ADI-C
4                     : Q68ADI-C
5模拟量输出:Q68DAI-C
6高速计数器:QD62D-C
7                    :QD62D-C
8输入:QX82-C
9      :Q82-C
10输出:QY42P-C
11        :QY42P-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排列顺序是这样的

0电源模块Q64P
1CPU:Q06H
2通讯模块:QJ71BR11-C

模組編號看排列顺序是無法得知.
須看參數設置StartXY欄位0060就是H6模組,或連線診斷出.

楼主:
[upload=1] [upload=1] [upload=1]   是QD6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