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MOV》怎么用?

楼主(2008-10-22):
三菱PLC《MOV》指令不知如何用。是与旋转编码器连接编程的。谢谢高人了
相信自我!

网友A:
MOV是传送指令例如LDP X0 MOV K123 D0就是说X0开关脉冲一通就把常数123传送到D0中,如DMOV是32位传送

楼主:
多谢高手了。
相信自我!

网友B:
数据传送!

网友C:
强,这也有问的哈哈,不过我也是这样的情况哈哈

网友D:
楼主多看一下编程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E:
mov指令是将某些数据传送到数据寄存器D里的 MOV可以是给定的数据(如K多少 H多少 )还可以是时间继电器`计数器等的数据。

网友F:
多谢高手了。

网友G:
指令手册讲的很清楚!

网友H:
数据传送用16进制的

网友I:
mov是字传送指令,dmov是双字传送,movp是脉冲传送

网友J:
MOV是传送指令,看看一楼吧。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K:
不就是传输数据吗?看手册吧.
帅得被人砍

网友L:
数据传送指令

网友M(2008-11-21):
多看手册啊。

网友N:
mov 是传送指令 就是把某个数值传送到寄存器里

网友O:
碰到问题多想想

网友P:
mov就是搬移的動作,可以將數值、常數作搬運寫入動作。

网友Q:
当控制输入有效时,将源软元件(S)的内容拷贝到目标软元件(D)中.如果MOV指令没有运行,那么将不会由任何操作.

网友R:
谢了!跟着一起学习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A:
MOV是传送指令例如LDP X0   MOV K123   D0就是说X0开关脉冲一通就把常数123传送到D0中,如DMOV是32位传送

说的很清楚!

网友T:
引用 网友C:
强,这也有问的哈哈,不过我也是这样的情况哈哈

网友U:
MOV是怎样用的了

网友V(2009-04-14):
引用楼主吕工于2008-10-22 20:49发表的 三菱PLC,《MOV》怎么用? :
三菱PLC《MOV》指令不知如何用。是与旋转编码器连接编程的。谢谢高人了

你用什么型号的PLC  和什么型号的编码器?   具体  什么A相  B  相  之类的 可以看FX的一本小说明书  !

给你举个例子

M8000直接导通 (C251 K999999)

然后 用 [DMOV  C251  D100 ]          D100  你拿过去用吧!!   这个是你要的位置!
哥用酒瓶换酒喝

网友W(2009-07-19):
你好 我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