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2):
用Q系列PLC控制10台机器,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样的动作,主要是要解决一个先后工作的问题,例如有一台机器在工作的时候,其他的机器也有请求工作,等那台机工作完以后,其它的机台要按它们请求的先后进行控制工作,就是先进先出,不知道用什么指令来编?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不是高手帮顶!

网友B:
给每一台机器定义一个机器号码,使用三菱的队列模式,也就是FIFO进行,然后根据机器号进行选择程序运行。

以上

网友C:
易得很!用SFWR和SFRD两条功能指令可立即解决.

楼主:
请问2楼的高手,三菱的队列模式,FIFO是怎么用的?能否讲的详细一点?谢谢!3楼的
SFWR  SFRD这2条指令是fx系列的plc用的,我查了一下Q系列的没有,不知道Q系列有没有类似的指令呢?谢谢!

网友D:
Q-PLC     可动作的机台先用FIFW存入机台号码,然后用FIFO调用FIFW表中号码(既要动作的机台.)即可先入先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2楼的高手,三菱的队列模式,FIFO是怎么用的?能否讲的详细一点?谢谢!3楼的
SFWR  SFRD这2条指令是fx系列的plc用的,我查了一下Q系列的没有,不知道Q系列有没有类似的指令呢?谢谢!

Q系列使用FIFW指令来写入数据表,使用FIFR来读取最老的数据,也就是实现FIFO模式,即先入先出,也就是队列模式,如果您使用FPOP指令,那么就是FILO模式,即先入后出,也就是堆栈模式。

以上
  • 下载积分:+1(dujianjun)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楼上的指导,能不能详细的讲呢?我是刚接触Q系列的,对这个指令不熟悉。谢谢!!

网友E:
    学习了,又了解Q系列的PLC了

网友F:
    梯形图用下降沿也可以做到 但是比较复杂 无需功能指令 但要功底比较深厚的人才可以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