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接线

楼主(2008-10-23):
亲测过了

网友A:
我想试试自制

网友B(2008-12-16):
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C:
我用别的接线,烧了plc

网友D(2010-11-18):
楼主这种接线支持不支持FP0 -C16解密。我用这种接线做了一根电缆好像不支持FP0-C16解密,我用解密就报请检查通信电缆,电缆我都换了N 根了,那为大侠能给个答案
松下FP0接线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