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0-23):
三菱FX PLC梯形图中K0→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K0 代表十进制的 0
K11 就代表十进制的 11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B:
樓主您說的是下圖中的那種情況嗎?
如果是,那么是表示延伸至下行標有K0的部分,說明一行寫不下,延伸符號而已。
以上
下载积分:+3(yyhexf) 功底深厚

楼主:
啊,是的,谢谢大家!我爱你们!

网友A:
感谢cvlsam 指正!
呵,原来是有箭头的这种,换行啊
我还以为是 (T0 K0) 或者 [MOV K0 D1] 这种

楼主:
也谢谢站长!多谢啦!

网友C:
看的 多才见的 多,都谢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又学到了新东西,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K0→怎么输入梯形图程序中去?

网友E:
软件自己添加的,不用你管的。

网友F:
1行写不下时软件会自动添加 K 0 然后进入下一行

楼主:
哦,学习了,谢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