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采集

楼主(2008-10-23):
大家好 我是一个初学者 用em235模块采集模拟量时猜到的值总是在波动 我不懂是怎么回事 如果要滤波 算法是什么 怎么处理 。我采的模拟量是用的5v直流电压
希望各位搞收能谈谈这方面的经验 小弟不胜感激 谢谢 不要嫌我问的低级

网友A:
一般会建议用户首先作硬件上的抗干扰措施,如节点上并联电容等。
如果使用滤波,那么一般在PLC硬件方面仍然会采用并联电容,而在软件上,通过多次采样取平均值,来进行滤波,无论何种滤波方式,都会牺牲运行时间或者采集时间。
以上~

楼主:
谢谢楼上 我只是在实验室做实验 所以很多现场的要求是打不到的 谢谢了 还希望大家能说说你们的经验

网友B:
多采几次,求平均值.
变频恒压供水技术交流和服务,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系统的编程及PLC通信学习视频教程交流:欢迎咨询.QQ:673950365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C(2008-11-27):
多采集几次平均值就行的

网友D(2010-12-07):
滤波处理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