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的维伦解密软件运行就黑屏了,是电脑原因还是软件原因?

楼主(2008-10-23):
各位前辈帮帮我了
下载的维伦解密软件运行就黑屏了,是电脑原因还是软件原因?
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在这个论坛下载的话,估计系统的可能性大一些。因为有好几个出现了你这种情况的了,但也有能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