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光机程序!带注释。起动不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10-23):
丝光机程序!带注释。起动不了!是什么问题?但是在机台上是可以的,还有用仿真软件时在计时元件处会显示出错!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先帮你顶顶
下载积分:+1(lwj) 热心助人!

网友B:
开关量的程式不对吧,好象有冲突,30步的M800去掉,再试
下载积分:+2(lwj)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来看看。先下一个。
下载积分:+1(lwj) 热心助人!

网友C:
大概看了一下,同意4楼的看法。
下载积分:+1(lwj) 热心助人!

网友D:
先下载,明天研究呀,丝光机是那产的?

网友E:
在线监控~!!
在没有任何相关图纸以及工艺说明之下,你要别人如何帮你??

楼主:
浙江印染机械厂。

楼主:
回三楼,因为程序是在用着的机下载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回七楼的朋友,梯形图有注释。图纸不好上传!没有扫描仪!

楼主:
有请高手指教!

网友F:
下来看看研究一下

楼主:
请大虾帮忙!

网友G(2009-02-21):
没有工艺,不好懂
明天好好看看

网友H:
估计问题不大,在监视的状态下一看就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I:
设备实际硬件中有两个特殊功能模块。

可以看程序的以下两段:

1.

2.

那么,必须在满足D60=K3020切D62≠K3020时,才会有M24  ON和M27  OFF的结果,接下来才会有M49和M69都为ON的结果。

然后再看M5、M6、M7(运行时接通)和Y001(运行指示)这几句程序就会发现,按下X002(启动)按钮后是M6不通导致不能运行,M6不通的原因是M69不通。只要在模拟中给D60赋值为K3020,则Y001就为ON了。

在实际设备上因为特殊模块的存在,通过FROM语句获得的D60内的数值就是K3020所以设备才能够启动,而模拟的时候D60内数值为0,导致条件不满足。

网友J: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