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求助.USB接口的编程电缆是不是都需要驱动

楼主(2008-10-23):
大侠.帮忙是不是带USB接口的编程电缆都需要驱动软件.象三菱.欧姆龙.西门子.PLC.和变频器.触摸屏.等 ??

网友A:
都需要安装各自对应的驱动程序,只不过有的驱动程序是在编程软件里面自己带了,例如有的型号的三菱的触摸屏等。

网友B:
明白了,谢谢啊
欧姆龙、三菱、西门子PLC编程;单片机项目承接(C51 、AVR)

网友C:
是的,要装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