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这句梯形图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0-24):
|—[ d< c235 k0 ]------[dmov k0 c235 ]
请教上面这句梯形图该怎么理解呢?是三菱fx2n的plc

网友A:
当C235中的数据小于0,那么将C235置0
以上

网友B:
对头!
计数器C235中的当前值要是小于零,C235就被赋值零!

楼主:
多谢,可是当前值应该没有机会下于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