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西门子200中 V和M 2个储存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0-24):
西门子200中 V和M 2个储存器有什么区别 一般用哪个

网友A:
V表示变量存储器, 用v存储器来保存于工序或任务相关的其他数据。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存取V存储器。
M表示位存储器 内部存储器标志位M作为控制继电器存储器存储中间操作状态或其它的控制信息。可以按位、字节、字、双字来存取位存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