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条指令应用不太清楚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2008-10-24):
PLC想特殊模块写入数据的TO指令和WR3A有什么区别都用什么场合?
先谢谢指教!

网友A:
区别1:TO适合使用于FX全系列PLC,而WR3A仅仅适用于FX3U系列PLC。
区别2:TO指令可以适用于FX所搭配的特殊模块,包括模拟量模块,而WR3A仅仅对FX0N-3A以及FX2N-2DA这两个模块进行编程。
以上

楼主:
说的太清楚了,多谢指教 就是说WR3A能用的场合,TO全能代替对吧?

网友B:
太清楚了

网友C:
对啊
你说的很对啊

网友D:
不错 佩服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