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三菱Q系列通讯组态,请教大人了...

楼主(2008-10-24):
三菱如何组态

网友A:
西门子的PLC做上位机???
如果是的话你得先找GSD文件

网友B:
Q系列有 Profibus模块,并且有相对应的设置软件。

楼主(2008-11-26):
我软件提示我的GSD文件跟图片不一致,然后就OVER了

楼主:
可有GSD文件和最新的组态软件,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