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和FANFOSS变频器的通信

楼主(2008-10-24):
现在我有一台机,原来是西门子PLC和6台FANFOSS的VLT-2800的通信,现在2台坏了,换了2台FANFOSS的FC-301的变频器,再开就只能开半分钟,提示通信错误,我看通信协议是一样的呀!是什么原因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FC302的控制字和VLT2800的不一样,而且PPO也不尽相同,你需要看硬件组态上是用那种方式组态的,然后再决定写程序的方式,VLT2800走DP相对FC302来说要简单很多的。我昨天在例程里发了一份313C-2DP与FC302通信的程序,我用的是PPO8,你去找找看,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