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4):
请问高手们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公司的程序里有个特殊继电器M9035,可我找了许多资料,就是不找到为意思????

网友A:
M9035要在三菱ACPU系列里才有.

网友B:
特殊辅助继电器列表[代号 M8035]

适用机型    FX系列PLC
请选择    一般注释

=====================================================================================================

代    号    M8035
名    称    强制RUN模式
内    容    OFF: 常规模式

ON : 强制RUN模式

详细说明

(1)在RUN,STOP各按钮开关里想进行序列器的RUN/STOP时,这个继电器为ON。

[程序例如]

         | M8000

         |--||--+--------(M8035)     强制RUN模式

         |      |--------(M8036)     强制RUN

         | X001

         |--||-----------(M8037)     强制STOP

      (2)RUN→STOP时删除。

      (3)FX0,FX0S,FX0N里由于程序机器仅于强制RUN以及强制STOP。

适用的CPU    所有的FX CPU

特殊继电器列表[代  号 M9036]

适用机型    A系列 PLC
请选择    一般注释

======================================================================================================

代    号    M9036
名    称    常(一直为) ON状态
描    述    ON : --------------------

OFF:

详细内容

(1)在顺序程序中用作应用程序和初始化的虚拟条件。

(2)M9036 和 M9037 状态与PLC控制开关的位置无关。在RUN状态,M9038 和M9039状态为OFF和ON(与9036 和 M9037 相同)(在STOP状态时不同); 在STOP状态, M9038 和M9039
状态为OFF;当PLC控制开关不在STOP位置时(运行状态),M9038仅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ON而M9039仅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OFF。

可适用的PLC    所有类型 PLC
注    释

因该特殊继电器(状态)只能从序列发生器读入,所以在程序中不能对它进行ON/OFF(强制)置位。

没有M9035 楼主是不是记错了???

详见GX-Develop 帮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