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0-24):
EB500中设备类型和设备地址在编程时,是怎样应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讲的详细点,选择PLC的型号不同设备地址和设备类型就不同,你说的这么冷统,无法帮你解答。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系列的。比如fx1n

网友B:
还是不清楚LZ想要实现怎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