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4):
请教proface触摸屏 gp2500 用什么传输线
我用GP37W2的下载线为什么不行,有gp2500下载线电路图吗?

网友A:
是不是没有传“上传信息”,能否贴个图出来?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高人

网友C:
电缆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D:
[post]GP37W2-BG41-24V 要用 GPW-CB02 或 GPW-CB03。

GP2500-TC
GP2500-SC
GP2500-LG
此10.4"触摸屏可用ETHERNET CABLE 传输线。
GP2500 IP: 192.168.123.1
下载电脑IP 192.168.123.2
如果还是不能那你可以试一试OFFLINE-> SCREEN DATA TRANSFER.

基本上GP2500 系列
有3 种下载方法
1) GPW-CB02, GPW-CB03
2) ETHERNET CABLE
3) CF CARD[/post]
  • 下载积分:+2(虎门)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hwsim)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ygwpxq

网友E(2009-05-24):
         我也想要一个呢

网友F:
    4楼有什莫高见,学习一下

网友G:
4楼有什莫高见,看一下

网友H:
我也想知道!谢谢

网友I(2009-06-30):
啊士大夫撒旦法撒旦防撒旦发射点发射点法

网友J:
3000屏通讯电缆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K:
下载积分:-2(zyfzxh) 純表情

网友L:
电缆名称:GP-CBW02

网友M:
通用的线啊

网友N(2010-05-15):
GP下载线可以自己做一根,我的很多触摸屏下载线都自己做的,都可以用呀,具体做法我下次发张图片上去,照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