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GX-8为何与A系列无法建立通信

楼主(2008-10-24):
各位大侠,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用GX8无法与A系列的PLC无法建立通信,与FX2N系列的就可以,监控、在线修改也没有问题,用的是SC-09的电缆,与A系列的连接时的GX设定也没有错,以前是可以连接的,调程序也可以,现在就不行了,SC-09的线也换过,也都检查了,电缆没有问题,A系列的PLC试过多台。现在真的搞不懂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和系统有关吗?)谢谢。

网友A:
描述:试试
电脑有换过吗?

网友B:
需要选择透明模式的。

楼主:
电脑我也换了试过,但是也不行,我以前用的时候没有选透明模式,也是可以用的。我先按各位指点的试一下,谢谢。

楼主:
现在我试过了,选了透明模式,怎么还是连接不上呢?请各位再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这么邪门?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试过了,选了透明模式,怎么还是连接不上呢?请各位再给指点一下,谢谢。
能否將你的設置貼個圖上來?

网友D:
ask
PLC
seller
is
easy

网友E:
你确信你的PLC的CPU模块是好的吗

楼主:
图怎么贴?我不会。

楼主:
操作过程是这样的:打开GX,点击PLC读取图标,选ACPU,弹出传输设置对话框,PC I/F选COM1(电脑的口为COM1),PLC I/F选“使用MAC/MTA透明模式”,然后点击“通信测试”,然后弹出“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对话框。
我们厂里有十几台A系列的PLC,我大概有一年没有连接它们了,以前的操作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最近需要改个点,才发现了这种情况,也是百思不得其解,通讯电缆换过,电脑换过,都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A:
你是直接用的电脑com口吗?

楼主:
我的电脑是USB转的,一开始我也怀疑是串口的问题,就换了一台带串口的,也是不行,只是这两台机器装的系统是一样的,GX软件也是一样的,都是V8.34的,后来我又换了V8.52,也是不行.
以前可以通信时我不是用的这个系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吗?要不我再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F:
贴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