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4):
我是一个刚踏入工控行业的新人,我知道如果某台PLC是NPN的,那么它的输入端的公共端接P24(正24V),它的输出端接N24(负24V),那如果某台PLC的输入是NPN的,输出是PNP的,那么输出端的公共端是怎么接的啊(是接正还是接负)?

网友A:
我是不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B:
PLC 输入侧的公共端和 输出侧的公共端是分开的。
一般输入侧大都是双极性的,如果公共端接的是P24,那么输入信号就是NPN
                                                   反之就是PNP
输出侧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就没有源性还是漏性之说,只有晶体管输出的才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 输入侧的公共端和 输出侧的公共端是分开的。
一般输入侧大都是双极性的,如果公共端接的是P24,那么输入信号就是NPN
                                                   反之就是PNP
输出侧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就没有源性还是漏性之说,只有晶体管输出的才有。

同意这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