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电耦与热电阻

楼主(2008-10-24):
今天碰到一老领导问起,车间购进一批热感探头,不知是热电耦,还是热电阻的。请问论坛大大,该如何判别。我这先谢谢了哦!

网友A:
热电偶一般由热电极、绝缘管、保护套管、和接线盒组成。你认真看下了。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B:
一看就知!

楼主:
那请问热电阻是个什么样子呢?因为我手里的只有里面的芯,也就是热电极或是热电阻。

网友C:
一般情况下 热电阻3根引线 热电耦2根引线

网友D:
看看型号呢?热电偶一般是E型,K型。热电阻一般是PT100

楼主:
有型号,有样子。我还跑这论坛问个啥呀!我是想问一下,能否借助电工仪表等方法来判别,说白了
这探头是自制的。

网友E:
我认为热电偶是用来测试温度的!而热电阻是电阻值随温度变化的

网友F:
PT100即100Ω是也。用万用表量之即可。热电偶电阻就小了。

网友G:
热电偶有两根线一正一负

网友H:
看错了是支持7楼

网友I:
同意9楼说法,两种类型的传感器阻值不一样.

网友D:
热电偶是用万能表的MV 档来测量的,热电阻是用电阻档来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PT100即100Ω是也。用万用表量之即可。热电偶电阻就小了。
本人比较支持9楼说法。

网友J:
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D:
热电偶是用万能表MV档测量的,电阻是用电阻档测量的

楼主:
用万用表应该是很难测的,测毫伏要用毫伏计。

网友K(2009-02-21):
用火烧,看那个有阻值变化`

网友L:
pt100的常温电阻是110欧左右【热电阻】

网友M:
同9楼说法

网友N:
用火烧,看那个有阻值变化`
成长就是时时向各位大哥们学习。

网友O:
常温PT100电阻有108欧左右,也有4根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