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EVIEW的最新版本编程软件

楼主(2008-10-25):
谁有EVIEW的最新版本编程软件 能 不能发个上来 我原来用的是2.61的下载程序到屏里面的而屏里什么都看不到是不是软件有问题 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 小弟急用

网友A:
直接到厂家网站下载不就得了

网友B:
我用EB5002.61下载程序没出现过楼主所说的现象,楼主可以先把编好的程序离线模拟一下,要是正常的话下载到屏里就一定没问题。

楼主:
离线模拟是正常的 我打电话问的公司的技术人员 在试下看看 可不可以

网友B:
请楼主看一下你做程序在系统参数里选择的触摸屏型号和你的触摸屏型号是否一样。

楼主:
型号是一样的M506L的

网友C:
www.kinco.cn
上面可以下载最新的软件!

网友D:
给我个邮箱 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