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5):
两台15KW的电机同时启动,请问发电机功率最小要多少
有一台用变频,最低启动电压不得低于360V

网友A:
要看你是不是直截起动了,

网友B:
如果是鼠笼式电机话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并看你带的是什么负载,而且还看发电机与电机的距离与你选择导线的截面积。所以你提出的问题太笼统了。没法回答。

网友C:
如果用星三角起动.有50KW足够.

网友D:
可以调正里面的参数后起动慢点,就可以了, 你那样直接起动,没有120KW是不是行的, 变压器低于25%可可以直接起动的

网友D:
1楼的你换张相片吧, 看着有点怕人,

网友E:
现在一般的发电机,最少百八拾千瓦,对付两台15千瓦的电机,应该足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