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5):
某生产过程如图所示,两种物料进行混合和搅拌的过程如下:
(1)加料阶段:按启动按钮PB1,物料A的进料阀V1打开,液位上升到L时,搅拌电动机DJ开始运转搅
拌,液位到达M时,进料阀V1关闭,物料B的进料阀V2打开,到液位上升到H时,报警声响,报警灯亮且闪
动,进料阀V2关闭,进料过程结束。10秒后报警声光停止。
(2)搅拌阶段:加料阶段结束后,搅拌电机DJ继续运转搅拌并开始计数,搅拌5次过程结束。
(3)放料阶段:搅拌阶段结束后,打开出料阀V3,搅拌DJ继续运转,到液位下降到L时停止运转,报
警声响,报警灯亮且闪动,同时关闭出料阀V3。8秒后报警声光停止,所有工序停止。
(4)联锁逻辑:按动联锁按钮PB2,V1、V2关闭,直接进入放料阶段到结束。

请根据控制要求完成下列工作:
一、根据题意,选择熟悉的PLC型号实现控制,并对输入、输出点进行定义;
二、写出完成控制要求的正确程序;
三、将程序输入到 PLC 中去,并演示控制过程.
说明:1、用输入输出状态灯指示阶段状态和输入输出状态;
2、闪动按 1S 通 1S 断设计;
3、按报警确认按钮 PB3 消音。

奇怪?怎么不能上传附件,我的程序如何传上来?

楼主:
找到了,传上来了.
附件: 步进指令编程.rar (1 K) 下载次数:63

网友A(2010-05-08):
呵呵,这个是一个将混合的问题,就是要注意在继续加料搅拌过程中
在M哪里一直是压住的就行拉
其他倒是没有什么啦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