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Eview黑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25):
大家好,请问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黑屏的情况呀?最近我们的设备总是出现黑屏,最早使用的是EVIEW的,现在使用WEINVIEW软件编的程序,传上后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楼主注意,二品牌的软件一定不能混用,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楼主用Weineiew的软件做的程序,选择的触摸屏型号不和你用的屏型号一样,所以它们支持的分辨率就不一样,而Eview屏不兼容楼主所选择的触摸屏的分辨率造成的。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就是用Weinview的软件将你所做的程序压缩,用Eview最新版本的软件解压,然后在系统参数里选择你所用屏的型号,要是字体不能正常显示请重新编辑,完成后用Eview的软件重新下载程序即可。以上纯属个人意见,敬请参考。

网友A:
要是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可能是触摸屏硬件的问题,可以咨询Eview厂家或售后服务网点。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们最早使用的屏和软件都是Eview厂家,最近修改设备程序,就使用Weineiew的软件做的程序,传上后就频繁出现黑屏情况,你说得方法我已经试验过了,就是用Weinview的软件把做的程序压缩,用Eview的软件解压,和你有区别的就是没有确定Eview软件是不是最新版本的,你知道现在的最新版本是多少吗?我们在没有修改程序之前,Eview屏一直都没有出现过黑屏,所以不涉及到硬件的问题,应该是软件问题了,但是我们也尝试着换Weinview的屏了,出现黑屏的几率就很小了,偶尔还会有,想和你在沟通一下啊,在线等待你哦!

网友A:
不好意思,今天下午我没上网,Eview的软件最新版本应该是2.61,我用的就是这个版本。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指点。那我使用的也是最新版本了,能不能在帮我分析一下我遇到的问题呀?能否告诉我你的QQ号吗,我加你

网友A:
当然可以,我已经把QQ发信息给你了,请注意查收

网友B(2008-11-24):
如果不小心将EVIEW的程序下到威纶屏里,也会出现黑屏,只要将触摸屏设置为RDS模式(将屏后面的第二个拔码开关置为ON,然后重新上电),使用威纶的最新软件重新下载一次即可恢复正常.下载完之后要恢复为正常模式哟.

网友C:
现在有一些品牌的屏是有一些质量问题老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