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求救

楼主(2008-10-25):
我刚买了一条USB-FX232-CAB-1的编程线用GT Designer2连接F940-LWD-C的触摸屏,怎摸都读不出来是怎摸回事?调一天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检查下画面设制,传输率是否一致.

楼主:
传输率是一致的,我用解秘软件就能连上,用编程软件指示灯都不会亮

楼主:
串行通讯口设的是速度9600,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校验:偶,PLC类型:FX系列,联接:CPU端口(R422),哪位兄台指点指点

楼主:
提示发生超时错误

楼主:
哪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B:
我记得F940的编程口是RS232的呀。这根普通的编程线可以自己做的呀。

楼主:
我的本本没有RS232,只有USB,再说把端口改成RS232也不行啊

楼主:
哪位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C:
是不是水货,电子广场来的,我以前也碰到过,换一根就好了

楼主:
我现在用FXDU/WIN-C就连上了,用GT2就不行,郁闷!!!

网友D:
是你的线不行我遇到过FBS的解密软件能联上软件联不上

网友A:
不同型号PLC与同一款触摸屏连接,插头里接线不同,参考一下说明,通讯连接接线正确否

网友E:
在换条线试下 或许你的参数不对 由于你是用USB转的通讯线 还有的情况就是你的本本不支持 比如我的是惠普的跟欧姆龙一下子便能通讯 同三菱的需要调试很多次 不知你装的可是VISTA 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