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PRO-FACE新手求肋

楼主(2008-10-25):
新近刚用PRO-FACE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画面,用于控制S7-200PLC作为入门实验,可是作好以后,按屏幕相应按钮,PLC相应的LED指示不亮,也就是说PLC没有相应动作产生,不知为什么,望哪位朋友帮忙一下。(当然GP与PLC的地址都已相对应了的,波特率也一致的,PLC号也是2的)

网友A:
通訊正常嗎 ?輸入還是輸出 ?

网友B:
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有没有输入的动作指令

网友C:
有没有输入的动作指令???

楼主:
用编好相应的触摸屏按钮输入,相应指示灯不起作用。如直接在PLC上模拟相应的输入,则有相对的输出,我也怀凝二者之间通讯没有,但具体不知错在哪儿?因在GP设制时已把PLC地址设为2,波特率为9600

网友D(2009-01-10):
GP230-LG11,谁又这个编辑软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