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求助各位谁有EVIEW 型号MT506LV4CN的编程软件

楼主(2008-10-26):
求助各位谁有EVIEW 屏型号MT506LV4CN的编程软件 在论坛里下载了2.61版的把程序下载进去后出现蓝屏 各位高手请问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A:
楼主,EB500V2.61完全可以做MT506LV4CN触摸屏的程序,出现这种情况,楼主可以把编辑好的程序离线模拟一下是否正常,要是正常的话再重新下载一遍,看看问题是否解决。当然也不排除硬件的故障,顺便问一下楼主的屏是新的还是旧的?在输入新程序之前可以正常显示吗?

楼主:
离线模拟正常的 已经下载了几遍试了还是一样 就只不知道屏有没有问题的 屏用过一年多的 之前都是正常的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给我提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