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DA输出调整

楼主(2008-10-26):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用的是FX2DA 10V电压来控制变频器频率,我要在触摸屏上修改2DA输触的电压,要改2DA里面那个数啊,我看了手册,LD X0------<MOV D100 K4M100>有朋友知道的加我QQ693052529,谢了

网友A:
那要看你指定的那个数据寄存器 就写那个

网友B:
为了下载分数,我努力发帖.....

网友C:
首先要弄清楚扩展单元的地址,然后用TO指令把一个寄存器的内容,写入这个扩展单元的地址里,这个寄存器就是你触摸屏的输入域的变量.
变频恒压供水技术交流和服务,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系统的编程及PLC通信学习视频教程交流:欢迎咨询.QQ:673950365

网友D:
其实这些模块很少用,大家要把精力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