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保持寄存器问题

楼主(2008-10-26):
用FX1S-30MT写了一个测试机程式,有用到保持寄存器D128,D129。开始一周机台运转正常,用文本显示器修改D128,D129数据在停电后再送电数据能保持到停电前的数据,但一周后再修改数据却不能保持到停电前的数据,而是保持到一个固定的数据,这个数据是试机三天时输入的。搞的每次开机都要输入数据,很是麻烦。换了PLC,同样的程式却没有问题。知道是PLC出了问题,但是新购的PLC,难道是假货?想知道PLC硬件是哪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看来只有PLC生产厂家才能解答了。

网友B:
要么是备份电池的反向供电线路回路出了问题?!

网友C:
嘿嘿嘿嘿找厂家吧

网友D:
这样的事情碰到过好几次了,有一次还莫名其妙的又自动恢复了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数据..........
还有一次怪的,我的程式有打印稿存档的,在写的过程中整个程式没有用到过三位数的内部继电器,确不知从何突然之间来了个M103,而这个接点导致机台无法运行,把这个节点改成M73后,即符合原设计程式底稿,机台也运行良好,而这个机台是一直在用的机器,也是有密码保护的PLC,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哪是FX1N的

网友E:
FX1S和FX1N的保持寄存器是用电容保持的,不是电池.

网友F(2009-02-21):
学习了,本人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