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输出控制

楼主(2008-10-26):
请问: 当变频器一直有输出 在输出端用一个接触器控制电机的通断 可以吗? 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这边一直有输出,另一边还要加接触器,完全是浪费

网友B:
请熟读兵书啊,不要动不动就发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兵书上有说的。

网友C:
用变频器还用接触器啊 除非你变频器在不同情况下带不同的负载 不然没有必要带接触器 浪费 而且对电路也不好 帮障率又高了

网友D:
以我的经验,断开接触器,变频器会报警,除非先将输出控制为0.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我也没办法才不得不这样做啊

网友A:
有的变频器断开是不报警的 ,我们调试时候:断开电机接线,变频器空转,触碰减速,到位等开关,查看HZ数。《三菱的变频器》

网友F:
查下电路 或参数设置啊 要不怎么会一直有输出的

楼主:
其实 我是用单相电输入变频器 然后输出三相电控制两个电机

网友G:
接触器只控制一台电机应该可以,

网友H:
在变频器输出端是禁止加接触器的,在输入端可以加接触器的,但是不能频繁的用接触器断开运行中的变频器。可以用急停开关控制接触器,电柜一上电,打开急停就给变频器上电,这样可以不用跑到电柜背门切断断路器也能切断变频器的电源,我通常就是这么做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