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6):
电机上的接线是 380V/星型解法   我可以把它改成220V/三角形接法吗?(电机上没标注星/三角    只标了一个380V/星形接法)
是不是所有的电机都可以随意的接星/三角?

网友A:
接成三角形,接220的电源电机的功率不变

网友B:
想换本本的,千万莫买华硕,我上当啦,上当得不轻,当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考这个网址看一下再说,www.asus315.com

网友C:
电机是三角形接线还是星形接线是要看电机的A相(或B或C相)所能承受的电压是多少,
或看电机铭牌才能决定电机是什么接线的
如电机的铭牌是三角形接线,它的电压是380V,那它接星形接线时就能660V 的

网友D:
380V Y接法的电机直接接成380V 三角肯定不行. 但是接成220V 三角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380V  Y接法,电机线圈每相绕组两端的电压为220V,如果接成三角形,接220V的电压,每相绕组两端的电压仍然是220V,工作电压相同,应该可以,你可以试一下,观察下,电机工作情况,电流情况,电机发热情况,

网友F:
应该行的我们单位的机器出口台湾时我把380星型电机改为220三角型的。

网友G:
电机上的接线是 380V/星型解法,说的是这个电机的线电压是380V,而相电压是220V,如果接成220V的话他的功率不变,不过220V的三相交流电源不容易找。除非制作一台特殊的变压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机上的接线是 380V/星型解法,说的是这个电机的线电压是380V,而相电压是220V,如果接成220V的话他的功率不变,不过220V的三相交流电源不容易找。除非制作一台特殊的变压器。

很有道理

网友I:
来看看,大家都说清楚了,我就看看了

网友J:
看到了大家解释的,有道理,这里再说上几句:

  你说原来380V/Y 是说电机工作在线电压为380V的工况条件下的,如果把它接成角接线且为220V,从电机理论上
说是完全成立的。因为接成角接线后,线电压与相电压仍为220V; 不过如何实现线电压为220V,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K:
什么意思,看看电机原理不就行了。

网友L:
理论上可行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M:
小功率改单相是吧

网友N:
小功率的电机都可以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G:
电机上的接线是 380V/星型解法,说的是这个电机的线电压是380V,而相电压是220V,如果接成220V的话他的功率不变,不过220V的三相交流电源不容易找。除非制作一台特殊的变压器。

我们以前试过单相220变频器输出220V三角的接法电机。可以的。

网友P:
很有道理

网友Q(2008-12-24):
电机必须出来6个头,接三角型电压是220V,接星型是380V,有的电机在内部已经进行转换了,你无法改,有的出来6个头,他是接变频器,你不要以为是直接接在380V上。

网友R:
理论上是可以的,主要是接上后看看发热。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S:
我以前把220V三角型改成星型的,电机是韩国的

网友T(2009-02-11):
讨论这个有什么用处呢?

网友U:
要交接必须220

网友V:
只要电机出线盒有6根出线并且Y接法电压为380V,都可以,只是转速,电流有点相差,

网友V:
一定可以,只是电机转速和电流有点差别,我用的很多都可以!

网友W:
可以也是有用的,能利用单相变频器控制。
肥仔米

网友X:
4KW以下的是Y形接法,以上的必需三角接法,这个是电工必须知的

网友Y(2009-04-17):
380VY型接220V三角形是可以的

网友Z:
没问题的,不知你220V三相电原来自哪儿////我在220V变频器上这样的,绝对行//公率不变

网友AA:
支持楼上所说

网友AB:
理论上是可以的,主要是接上后看看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