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4500T键盘问题

楼主(2008-10-27):
请问我在用MT4500T时,在窗口中建有文本输入元件和一个键盘,但是为什么在运行输入时会自动跳第三窗口的系统自带键盘呢?我不想让自带键盘跳出来该怎么做?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不想弹出系统自带的数字键盘,而是要弹出自制的键盘的话,把common windows直接窗口元件属性中的窗口编号改成自制键盘所在的窗口编号。P.S:自制键盘所在的窗口大小最好修改成和键盘的大小一致,而common windows的直接窗口大小也要和键盘大小一致。

楼主:
哦,原来这样.......那如果我有2个窗口,第一个要跳自带的键盘.而另一个窗口要跳我自已做的键盘那又要怎样呢?

楼主:
我现在知道了,谢谢!

网友A:
那就在有文本输入元件或数值输入元件的窗口放置一个直接窗口来弹出要调用的键盘,在数值输入或文本输入元件下面再放置一个位设定元件来触发直接窗口的弹出。不用common windows上的直接窗口(可以把它们删掉)。

网友A:
设置直接窗口地址为LB9060的话,可不用另外放置位设定元件来触发直接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