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x-one三张光盘的软件如何安装

楼主(2008-10-27):
我下载,安装编程序仿真时提示 ( 无法连接PLC)如附图所示

楼主:
安装后编程仿真时提示 CX-P7.0无法连接PLC

楼主:
是安装有循序还是软件或电脑系统有问题呀

网友A:
附图看不到 请重新上传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我已传上图,请熟悉欧姆龙软件使用的帮忙给看看,我才学欧姆龙的,没有实物就是模拟仿真哦

网友B:
CX-ONE的光盘安装顺序按照软件的安装要求提示安装就可以了啊。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的。
你上传的是什么图啊,怎么是乱字符啊,本来想帮助你解决问题的。
如果是仿真操作的原因,建议楼主看看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2734.html
这个帖子,讲了怎样仿真。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的问题就是点仿真后出提示为(无法连接PLC),PLC型号是对的

楼主:
我是点的在线模拟哦,提示CX-P7.0无法连,接PLC,请问是不是要与实体PLC连接才能看到连线颜色变化呀,我是刚接触欧姆龙的软件,,请多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B:
OMRON的仿真并不是支持所有的PLC,是有型号限制的。如果选择正确,估计可能是仿真软件的问题,你用CJ系列的或CS系列的PLC仿真试验一下,看看是否是软件的原因。
这个仿真并不需要连接到实际的PLC的,是在电脑上模拟连接到PLC上,在电脑上操作,模拟真实的PLC的运行情况。

楼主:
PLC型号是对的呀

网友C(2008-11-29):
如果PLC选了CJ/CS系列后还是无法启动仿真软件,那就说明你的电脑的操作系统版本有问题,我也曾经遇过这种情况,后来重新安装了一个操作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D(2009-01-17):
我是新手,正在学习之中,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