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求助:台达触摸屏上如何下载程序到电脑,要如何设置?!

楼主(2008-10-27):
请教一下:在台达触摸屏上如何下载程序到电脑,要如何设置?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帮助解答哦

网友A:
描述:台达触摸屏上下载程序到电脑
打开台达的屏,点击"文件"中的"上载画面资料与配方",然后按着提示去做就OK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B:
谢谢了
欧姆龙、三菱、西门子PLC编程;单片机项目承接(C51 、AVR)

网友C:
您最好到台达网站下载接线手册,上面有介绍选择下载端口及下载线缆的接线方法。
一般的可以用USB口下载,或进入系统设置后选择COM端口。
如果没有密码设置,那么按照2楼的指导就可以将程序传送到电脑了。

网友D:
台达触摸屏DOP提供USB和COM口下载。对于后者,一定先要在人机界面上按“SYS”键5秒,在弹出的【系统目录】中选择【Download】,然后选择人机所用的COM口才可以

楼主:
谢各位高手的指点。台达屏有密码要怎么办?

网友D:
本人还未见到此屏的解密软件

网友E(2008-12-09):
清除掉 在做

网友F:
解密什么时候才有哟,等到花儿都开完了。

网友G(2009-07-25):
何时解密软件能出来?期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