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关于FX4AD BMF#22设置对与错?

楼主(2008-10-27):
请问FX4AD BMF#22 写入h01是否定义一通道偏移禁止、增益允许。谢谢指教!

网友A:
H01可以改动零点和增益的设定

楼主:
我知道可以改动偏置和增益设定,但没有把握确定写入H01是否定义一通道偏置禁止,增益允许,
望给予明确肯定或否定,谢谢指教!!
请教关于FX4AD BMF#22设置对与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