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富士伺服

楼主(2008-10-27):
上次在维修一台冲床的时候出现报警伺服异常,但我把伺服的控制线拆掉后,再把冲床运转起来能正常,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问题在于报警内容是什么 ?

网友B:
cvlsam 是这方面的行家,这个问题会很轻松的帮你解决的。
可你没有说明报警信息。。。别人怎么帮助你呀。。。。

楼主:
报警提示是伺服器异常,我查了一下伺服的资料报警信息是编码器异常

网友C:
是什么报警显示.要说具体一点才好...

楼主:
显示的是EE第二个上没那一横

楼主:
就显示这个报警
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显示这个报警
信息
这个报警信息说明编码器异常
在参数中降低编码器的速度应答看看

楼主:
会不会根机器的振动有关呢?该设备只有在调模时才会用到伺服马达的,运转的时候伺服是停止的,那天出现报警的时候是由于运转时模具卡死造成的,当时我把伺服的控制线拆掉,再把机器运转起来、停机再把伺服器的控制线接上就没问题啦。我想会不会跟振动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