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指令问题

楼主(2008-10-27):
当ALT指令执行条件满足时,指令对象会闪烁输出,请教对象ON多长,OFF多长,谢谢

网友A:
ALT 的执行条件最好是用上升延脉冲!

网友B:
你执行条件不用脉冲上升沿的话,输出是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闪烁.就是这个周期是ON下个周期就OFF,如此一直循环!

网友C:
对头的! 一个扫描周期的ON OFF闪烁啊!
要用边沿触发啊! 或者用ALTP

网友D(2009-04-28):
把启动alt指令的触点改成上升沿脉冲触点

网友E:
把输入点改成LDPX0或把ALT改成ALTP就不会闪了

网友F:
使用上沿脉冲

网友G:
必须使用脉冲指令,不然会已2倍周期的频率闪烁

网友H(2009-06-02):
引用 网友C:
对头的! 一个扫描周期的ON OFF闪烁啊!
要用边沿触发啊! 或者用AL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