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编辑问题

楼主(2008-10-27):
我在写左移脉冲执行指令SFTLP最后P怎么写不进去应该怎么写入啊?

网友A:
你的指令加空格键没

楼主:
加了 就是P不能输入SFTL还是可以写进去但是我是要脉冲执行没有P就不可以

网友A:
不会的,你看我的图

楼主:
怎么写进去的具体的说一下方法啊

网友B:
如图如图入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我自己找到问题了我选的PLC不支持,支持该指令的FX系列只有2N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