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杨站长一些三菱A系列PLC的问题

楼主(2008-10-27):
我公司用的设备都是日本产的,三菱PLC基本上用的都的A系列的。我想请教站长几个问题:
A172SHCPUN:
A172SENC:
A1SH42:
A1SX41:
都是一些什么模块,资料下载区怎么没有A系列的编程手册及相关资料呀。谢谢!

网友A:
A172SHCPUN:
A172SENC
是PLC的CPU模块
A1SX41:
是输入模块
A1SH42
是输出模块
编程软件和手册有的,下GX软件,在下载区里有

网友B:
1楼的回答正确。。。。这方面的手册和软件在论坛里有。

楼主:
A172SENC 是不是高速计数模块。它是和编码器连接在一起的。
请教杨站长一些三菱A系列PLC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