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

楼主(2008-10-27):
请教伺服电子齿轮比的算法,最好有示例

网友A:
不清楚楼主在使用伺服驱动器前有没有看过伺服驱动器的手册呢?
一般的伺服驱动器的手册上都会有实例进行教导电子齿轮比如何设定,如安川,东元的都会有,包括直接连接还是有传动机构连接。

网友B:
电子齿轮功能是指可将相当于上位机指令1脉冲的工件移动量设定为任意值。
电机编码器分辨率(F)=上位机指令脉冲(f)×电子齿轮比(k);
如,F=10000,K=4,可得f=2500,表示2500个上位机输入脉冲可使伺服电机旋转一圈,脉冲当量和电机速度提高4倍

网友C:
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长见识了.谢
相信自我!

网友E(2009-02-02):
现在假定有一套系统,脉冲输出模块的输出频率最大为100KHZ,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为16384pls/R,额定转速为3000r/min,
首先粗略的计算一下(电子齿轮为1:1),模块发脉冲给放大器的频率为100kHZ,除以电机分辨率,差不多是每秒6转,一分钟只有360转,这样的速度根本不能发挥电机的最大性能。这个时候就要设置合适的电子齿轮了。先设为2:1,意义是模块发一个脉冲,实际上电机将接到两个脉冲,计算一下,最大100k,电机将接到最大200kHZ的脉冲,转速则为原来的2倍,还是不够,需要继续改大。设为10:1的话,电机转速为3600r/min,比额定转速稍大。一般来说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F:
这个问题要看伺服的资料的,根据伺服份的分辨率和传动方式不同,会有不同的算法,所以使用时一定要单考相关的资料。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子齿轮功能是指可将相当于上位机指令1脉冲的工件移动量设定为任意值。
电机编码器分辨率(F)=上位机指令脉冲(f)×电子齿轮比(k);
如,F=10000,K=4,可得f=2500,表示2500个上位机输入脉冲可使伺服电机旋转一圈,脉冲当量和电机速度提高4倍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H:
去睇下先

网友I:
具体设置计算方法要看手册,基本原理了解的话,各种应用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J:
脉冲当量

网友K(2009-03-07):
一般的伺服驱动器的手册上都会有实例进行教导电子齿轮比如何设定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