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7):
我车间的西门子变频器老是报警F001复位就好两三天一次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给予帮助?

网友A:
是过电流,看一下是不是负载太重,输出端有没有接地,输出线太长也有可能造成,另外参数设置不正确也有可能出现此代码。
变频恒压供水技术交流和服务,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系统的编程及PLC通信学习视频教程交流:欢迎咨询.QQ:673950365

网友B:
..看说明书F001代表什么

网友C:
直接看说明书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D:
过电流,我也试过一次,拆下盖子等搞一下卫生就好了!

网友E:
是电机和变频器不匹配啊,配小了啊

网友F:
看手册,研究啊

网友G:
首先,电机和变频器不需要非常匹配,电机不大于变频器且设置正确就行.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有两个:1,变频器脏,需要清理灰尘;2,负荷线长度不合适,试着换一下电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H:
看看是不是启动太频繁了啊

网友I:
二恶 人 额外让人饿

网友J:
检查下变频器与电机线是否有松动,紧下试试。

网友K(2009-02-21):
在前面给变频器置复位一下

网友L:
那你要好好检查一下了,是不是有那个地方接地了。

网友M:
我们这里的变频器经常出现F002,F008

网友N:
你先增加加减速时间 如果出厂是30S 你就设60 然后再看看

网友O:
原因是很多.先从变频器开始查查.是不是你的f001地址号设置错了
跟电机也有关系过载或电缆接地

网友P:
多研究多观察,看说明书一定能发现问题的饿

网友Q:
输出端接地或短路

网友R:
1、重新整定一下电机
2、如果是大功率变频器而且工艺条件容许,把减速时间加到400试试

网友F:
see manual,check isolation

网友S:
你用的是西门子6RA70直流变频器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C:
直接看说明书有详细的介绍
[attachment=14431]
支持!

网友U(2009-03-23):
接地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V:
你好:仔细检查一下负载是否有问题。机械方面。电源线与负在线路的电线是否有线损和接触不好的。电压稳定是否?不行换台试试

网友W(2011-05-06):
过电流拆下盖子等搞一下卫生就好了